装配体中孤立的零部件的工程图如何保存?

楼主(2020-11-09):
需要单独 孤立部分零件出图, 下次打开退出时   由于装配体显示的是 所有零部件,    工程图与装配体是完全关联的原因,  孤立零部件的工程图  也跟着变了。有什么办法保存孤立的工程图 下次打开时 不变化吗

网友A:
用不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同配置

如果装配体   零件过多, 新配置 岂不是  要把非孤立的零部件一个一个全部 压缩?

网友B:
反向选择,不需要的零件全部删除。既然是孤立的零件,干嘛硬放装配体中编辑。逻辑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选择,不需要的零件全部删除。既然是孤立的零件,干嘛硬放装配体中编辑。逻辑有问题

不能删除啊,   都有用。

网友:
那就忍着。。。。。。要不然就用CAD出工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装配体   零件过多, 新配置 岂不是  要把非孤立的零部件一个一个全部 压缩?

话说,需要单独出图的部分,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子装配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删除啊,   都有用。

有啥用?你一孤立零件,干嘛放装配体中编辑。装配体有用,你另存个装配体好了,你这孤立零件删了其它不合适的出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需要单独出图的部分,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子装配体呢?

属于不同的装配体   我也很无奈。有时候 有这种 需求。

网友C:
孤立零件做完工程图,然后把工程图和模型分离,这样编辑模型就不会影响工程图。

网友D:
不同显示配置出图

网友E:
显示状态,看帮助

网友:
要不把它单独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夹,用别的SW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孤立零件做完工程图,然后把工程图和模型分离,这样编辑模型就不会影响工程图。

怎么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状态,看帮助

这个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显示配置出图

设计到很多   子装配体的话    做这个配置好像有点费时间, 因为也要改所有子装配体  去掉 非孤立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