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FE垫片冲孔压力计算

楼主(2020-11-09):
各位师傅大家好,请问PTFE材质,2mm厚,内径42mm,外径85mm的垫片,冲孔压力需要多大?
我在网上搜到一个公式:F=k*l*t*剪切强度    k=1,l=周长,t=厚度,但我算出来感觉不对,所以来请教下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计算的没有问题,看看单位是不是统一了。另外加安全系数。

网友B:
一定要注意单位是否对。

网友C:
百度了下,抗拉强度是27.6,我自己正常都是按冲压线长*材料厚度*抗拉强度=多少N,可以再*1.2做保险系数,算出来就是2T多一点点

网友(点评):
多久以前看的公式,忘记了,大概意思是说冲压力=周长*厚度*抗剪系数*一点几*保险系数,然后抗剪系数*一点几和材质的抗拉系数是差不多的,可以直接拿抗拉系数用,好记

网友D:
冲裁力的计算公式是冲裁力=材料抗剪强度×材料轮廓长度×材料厚度。

网友(点评):
内孔周长与外圆周长构成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的没有问题,看看单位是不是统一了。另外加安全系数。

嗯嗯,我重新计算过了,压力1.5T,已经包含安全系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注意单位是否对。

是的,单位统一了,1.5T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了下,抗拉强度是27.6,我自己正常都是按冲压线长*材料厚度*抗拉强度=多少N,可以再*1.2做保险系数,算 ...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30MPa的抗拉强度,然后按照1.3的安全系数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裁力的计算公式是冲裁力=材料抗剪强度×材料轮廓长度×材料厚度。

因为抗剪强度确实是找不到,我问过两个做ptfe的厂家,他们也不清楚,所以我就按照抗拉来的。像这种塑性材料,抗剪强度和抗拉强度的数值关系并不是很明确,但也应该是抗剪强度<抗拉强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