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导轨跨距问题

楼主(2020-11-09):
例如:一台工作台1200x500mm,X向行程1100mm的立式加工中心,其鞍座两导轨间的跨距为多少合适,底座两导轨间的跨距为多少,有没有设计参考。

网友A:
0.618

网友:
机床导轨跨距找国家标准或者机床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18

那鞍座可能不信,鞍座大概长度1800mm,按照0.618跨距为1100mm,感觉好大啊

网友B:
需要对工况详细了解
第一:导轨上承载重量  重心是多少折算到两个导轨的弯矩是多少

第二:最大加速度是多少 产生的加速扭矩。

最后这些也要综合机台总宽度  运输物流的空间尺寸一起考虑。

上银导轨有基本选型计算,起码的公式可以去翻书。

网友:
是的,感觉看THK的说明书,执行这些说明书,技术都进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鞍座可能不信,鞍座大概长度1800mm,按照0.618跨距为1100mm,感觉好大啊

你不适合搞机械,这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适合搞机械,这悟性

刚进去这行的小白,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对工况详细了解
第一:导轨上承载重量  重心是多少折算到两个导轨的弯矩是多少

谢谢,我去查一下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鞍座可能不信,鞍座大概长度1800mm,按照0.618跨距为1100mm,感觉好大啊

1800导轨在1100左右并不大,基本上这个距离你放到1000差不多了,底座重心不稳,这机床基本上也不稳

网友:
1200X500    X轴行程只有1100    如果是做立加工作台小了

网友:
可以的,支持一楼。

网友(2021-11-02):
工作台1200x500mm,X向行程1100mm,看来是单柱结构,一般来讲,行程要大于工作台面尺寸的。

网友(2022-05-11):
引用 楼主:
刚进去这行的小白,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宽度大了,就可以考虑单轨三滑块;不一定局限于单轨双滑块

网友(2022-09-28):
导轨间的跨距大会更加平稳一些,但大了,位置精度就相对会难保证一些。我也不是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