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吸料机构

楼主(2020-11-10):
产品如下:φ10左右颗粒状固体胶粒,每颗1-5g,重量不等;放置高度无高度差,不能直接料桶开闸放料。

以下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些类似机,比如复杂点的就是吸料机。

简单一点的就是这种吸粮的机;

求助各位机友,还有更加简单的吗?

网友A:
这玩意挺多的呀,药品供料机,糖果供料机。就算你拿螺母供料机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挺多的呀,药品供料机,糖果供料机。就算你拿螺母供料机也能用

是很多,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更加简单的结构。或许有人做过更加简单,便宜好用的小结构呢。

网友B:
把B靠近A的左侧板改成一个垂直的提升皮带,高度略高出A上沿,AB直接铺个不锈钢板,压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靠近A的左侧板改成一个垂直的提升皮带,高度略高出A上沿,AB直接铺个不锈钢板,压槽。

是可以的,也比较简单。我见过的最简单的就是一根软水管+一个气管+一个震动块,在靠B端的软水管管口接气管,朝向A吹,气管内后部分是吹,只有靠B水管管口位置是吸。不过有缺陷,就是有时候吸不上料,好处就是造价便宜。

网友C:
搞复杂了,真空输送管就可以:

压力控制好就行,需要食品级的话注意选择合适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复杂了,真空输送管就可以:

对,就是这种,不过我不太清楚它叫啥。。。。

网友(点评):
air amplifier,直译为空气放大器,形象一点儿就叫真空输送管。

网友D:
空气放大器,也就是6#楼贴图中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放大器,也就是6#楼贴图中的东西。

这玩意儿还没见过实物,使用起来怎么样?会不会堵料啥的?

网友(点评):
有大小可以选择,压力足够,石头都能输送*_*

网友(点评):
了解,谢谢大佬们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还没见过实物,使用起来怎么样?会不会堵料啥的?

哦,嗦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