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管理求助

楼主(2020-11-10):
各位大佬,产能分析需要分析个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数据?比如如何判断车间产能不足还是过剩?还是处于正常水平?我们公司目前是按工时(工艺部门定额)来统计产能。添置新设备,更换旧设备,怎么计算理论上产能能提高多少?

楼主:
时间紧迫,说得比较简单。边讨论边请教。

网友:
看工时系数是多少,1:1的吗?不是,就折算成1:1的实际工时计算,满编8小时能做多少活就清楚了,这个就是理论工时产能。实际上因为工序混排和部门协作,产能是有波动的,这个要看企业的水平和评估者的经验了。

网友(点评):
可以认为是1:1

网友A:
精益生产。有空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益生产。有空学一下。

这个是不是太专业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益生产。有空学一下。

很多小厂很难做 啊

网友(点评):
大胆点,国内企业9成9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小厂很难做 啊

去繁求精。很多人认为精益生产是大厂的做法,其实小厂也可以的。你是没有见过精益生产的高手是如果计算效能。

网友:
楼主好:
      产能分析主要是对流水线作业而言的,需求量/(标准工时✖单位时间下线数✖产线稼动率✖合格率✖该产品在该产线的占比)
      提高产能的方式多数为查找瓶颈工序(可以理解为最费时,或最影响稼动率或合格率的工序),进行改善,
      增加作业人员或设备,提高工序合格率等方式。
      对于作坊式生产,就要另行计算了,

网友:
产能分析即对生产能力的分析,一般指分析一个公司或者集团一年或者一个月的总生产能力,是评估该企业产值的一个标准。

网友C:
介绍详细点,是生产线还是多品种还是随机产品?生产线就画图就行了,每个工位每个人员每个设备的生产效率标注出来,反复的核对,哪个环节最慢解决哪个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详细点,是生产线还是多品种还是随机产品?生产线就画图就行了,每个工位每个人员每个设备的生产效率标 ...

机械加工厂

网友:
加工厂区别也很大,都是按自己工厂的特点做的,话说产能足不足需要核算么?按生产计划把工时套进去,按每个机床去掉维修等的工作时间对照就行了。设备不多的话自己做个表格就行了

网友(2021-03-24):
所以有个ERP生产管理软件 真的很重要。需要统计汇总什么 的去搞个信华软件试用 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