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形卡尺怎么读?

楼主(2020-11-10):
这种卡尺的爪的宽度是多少啊??

网友:
你用另一把卡尺量一下

网友:
又一个逗比诞生啦

网友:
看卡尺大小,加10mm或20mm,你直接卡一下头部宽度不就知道了

网友:
目测是10...

网友:
看卡尺量程,一般0-600量程的+10,超出这个量程的尺子是+20。这个就找尺子参数里的K值,×2就完了。

网友:
量内孔直径,读数?舌宽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11-10 11:29看卡尺量程,一般0-600量程的+10,超出这个量程的尺子是+20。这个就找尺子参数里的K值,×2就完了。
比法正解,给力!

网友:
纯水,鉴定完毕。这波广告打得好

网友:
作为一个机械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