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请教大佬

楼主(2020-11-10):
请问有搞控制的大佬么,我现在有个工作台,承重400kg,需要每次移动2.4mm后停下,等几秒再移动2.4mm,移动时间0.5s,定位精度0.03mm,一直循环,用伺服带动滚珠丝杠能满足定位精度和高响应么?
还有这么大的惯性怎么解决?

网友A:
建议用伺服驱动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控制更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伺服驱动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控制更平稳

通过增大加减速时间?那就会增大运行时间了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可以,主要看你选的丝杆精度,0.5s 2.4mm很慢的速度,你计算下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选丝杆螺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可以,主要看你选的丝杆精度,0.5s 2.4mm很慢的速度,你计算下负载惯量和电机惯量选丝 ...

嗯嗯,我只是担心伺服电机刚启动就要停止,很难保证精度和快速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只是担心伺服电机刚启动就要停止,很难保证精度和快速响应

你这肯定要配减速器的,很可能至少要2级减速

网友:
几顿重的工作台进刀也是用伺服加滚珠丝杆的,这点精度没啥问题

网友C:
水平移动还是竖直移动,问题描述全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移动还是竖直移动,问题描述全面一点

水平

网友C:
伺服+减速机+滚珠丝杆+直线导轨,惯量没你想象的那么大

网友:
才30um 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减速机+滚珠丝杆+直线导轨,惯量没你想象的那么大

网友D:
0.5秒移动2.4M,没有看错的话有点难度,机床最高速,1秒2.5米,那已是极限,多少国家在挑战,

网友E:
控制不了,单纯开环系统很难控制,要控制非你我这种小白能解决的,首先就是伺服电机的控制转速小很难保证功率的输出,而且你的载荷较大400公斤加上减速机构,丝杠等就更大了。其次是精度齿轮,丝杠都有间隙,且转动转换成直线运动没有位置控制反馈很难保证精度,且每次运动都有叠加误差。
如果是负载小点的开环系统,且运动是分米级的,用步进电机可以帮你解决,限本人能力有限,实在不会伺服电机控制,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秒移动2.4M,没有看错的话有点难度,机床最高速,1秒2.5米,那已是极限,多少国家在挑战,

2.4mm,是你看错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点评):
速度没有问题的话,精度也没有问题,反向间隙补偿在软件里做好,普通研磨丝杠都可以达到要求,如果丝杠一般般的话,让软件工程师把螺距补偿模型建立起来,精度还可以提高一个等级

网友(点评):
老了,眼睛不行。那么大个毫米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不了,单纯开环系统很难控制,要控制非你我这种小白能解决的,首先就是伺服电机的控制转速小很难保证功 ...

网友:
滚珠丝杠组合肯定是可以满足这个精度的。

网友: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