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步带模组中的带轮输出转速怎么计算?

楼主(2020-11-10):
我想用同步带轮的线速度求解出同步带模组的带轮转速,但是同步带线速度不知道咋求?谢谢!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让人一头雾水。同步带轮的输出转速是什么鬼东西

网友:
我知道用计算器,只要输入正确的数据,那么答案也一定不会错太多。

网友:
不是就是NπD么

网友A:
啥意思?读了半天没读懂你想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读了半天没读懂你想问啥?

我想用同步带轮的线速度求解出同步带模组的带轮转速,但是同步带线速度不知道咋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同步带轮的线速度求解出同步带模组的带轮转速,但是同步带线速度不知道咋求?谢谢!

电机输出轴上有一个同步带轮,你问的是同步带传动的另一个同步带轮的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输出轴上有一个同步带轮,你问的是同步带传动的另一个同步带轮的转速吗?

准确的讲 应该是皮带的转速我上传的截图,这里一个选型手册,没看明白这个皮带的转速怎么来的

网友:
电机输出轴上有一个同步带轮,你问的是同步带传动的另一个同步带轮的转速吗?

网友:
这个图中的电机直连减速机,减速机输出轴上是皮带传动的滚筒,所以,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皮带传动的滚筒轴的转速。转速公式由w=2pai*n  w=v/r=2v/D
2v/D=2pai*n
n=2v/2pai*D=v/pai*D
前面的60是单位换算时出来的量纲系数,你自己推导一下。

你没看明白,还是有些概念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讲 应该是皮带的转速我上传的截图,这里一个选型手册,没看明白这个皮带的转速怎么来的

你是说怎样确定截图上皮带的线速度吧?

你看到皮带上有输送的物料没?

皮带的线速度就是要根据这些物料生产时所需的产能来决定的

产能越大线速度就越高,产能越低则反之。

网友:
这里有计算公式的,有相关同步带轮输出转速 长度=周长*转速=直径*3.14*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