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小车牵引力计算

楼主(2020-11-10):
1.额定载荷 15 T
2.承重滚轮数量 5 个
3.滚轮直径 20 mm
计算额定载荷下所需牵引力 F
查机械手册 按公式 F=N/d *(K+K1) 求出个滚轮的牵引,在乘以承重滚轮数量

是否有其他计算公式

网友:
   正常运行速度呢?启动时间?

楼主:
能否只计算启动时所需要的牵引力

网友:
滚轮直径这么小?

网友(点评):
应该是写错了。

网友A:
可以参照《起重机设计手机》里的运行机构计算

网友:
从上面图片中的公式计算没错,滚轮牵引力就是地面给滚轮的摩擦力产生的。这个力计算出来后乘以滚轮个数就是总牵引力。在根据总牵引力和车的前进速度就能计算出牵引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起重机设计手机》里的运行机构计算

有相关资料推荐吗

网友:
学习啦,谢谢大家的分析和分享

网友:
百度《起重机设计手册》张质文

网友:
这个滚动也要注重摩擦力,系数选的不对,对结果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