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些不用螺栓的快速拆装形式

楼主(2020-11-10):
请问有哪些快速拆装形式?不用螺栓的那种
- Y2 c% a% C) [/ d比如两圆锥销连接,对准放下去就装好了;提起来就拆开了。

网友:
看是什么用途吧,比如弹子锁、快换接头、火车钩、磁吸接头……

网友:
偏心圆盘锁紧,就像公共自行车上用的,免工具调整

网友:
还有快速夹具,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多用于工装上面,零件经常更换的地方。

网友:
这个话题好大,快拆可以在机械类做个专题。至于你说的销钉拆装,有快拆式的销子啊,就是要钱

网友:
这个要看你想用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结构上上使用,卡扣,铰接也算一种。

网友:
快速夹钳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