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配置分别出的工程图 怎么直接从模型里直接对应打开?

楼主(2020-11-10):
A 配置对应图1  B配置对应图2     图1  图2 可以直接打开对应的3D   但是A  B  配置 打开的都是 图1 啊  不能A 打开图1  切换到b的时候打开图2 吗?

网友A:
打开模型的A配置,只能打开对应的工程图,不能打开B配置的工程图。

网友:
两个配置出在一个工程图的不同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模型的A配置,只能打开对应的工程图,不能打开B配置的工程图。

打开B配置的模型   怎么打开B 的工程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B配置的模型   怎么打开B 的工程图啊?

找到保存的文件夹,双击。

网友:
分别保存,单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