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版本,我打开装配体后,使用带有文本的大按钮那一排空的,怎么弄出来,谢谢

楼主(2020-11-10):
打开零件后这个位置显示的正常,只有打开装配体后这个位置没有显示,右键——选项卡这一项点不开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这个好像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只要是打开装配体,图片中红框区域就没有显示
只有打开零部件的时候,图片中红框区域才能正常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不是我的软件出问题了打开装配体后,图片中红框区域就没有显示
只有打开零件,图片中红框区域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B:
再重新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重新调出来。

调不出来,如果能调出来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C:
N年前我也现现过你这个问题。不过是我主动删除的,然后又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年前我也现现过你这个问题。不过是我主动删除的,然后又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恢复了。

能指导一下你是怎么恢复的么?

网友(2021-09-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是勾选“命令管理器”和带文本按钮,能解决的。最后能人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