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倒角不会了,请指教

楼主(2020-11-10):
RT,我倒个角结果成了这样

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我编辑图片就有,怎么发表就没了,不会弄了,放弃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没发上图吗

网友:
点倒角指令,选择各个面或者线即可

网友:
按F1看帮助文件,选中倒角命令,把参数输进去,然后选择想倒角的棱边。

网友:
楼主最好传张图片

网友:
倒角简单的呀,有命名可以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