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问题

楼主(2020-11-10):
请教个问题,
两支气缸同时伸出和缩回,用一个电磁阀控制好,还是分别各用一个电磁阀控制好。
哪一种同步性更好一点?

网友:
完全同步都做不到

网友:
用一个阀,阀最好与两个气缸的距离相同,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完全同步!

网友:
用两个阀控制也可以,同时给两个电磁阀发控制信号,但是,由于气体具有可压缩性,两个电磁阀到对应的气缸管线管径和距离必须一样。

网友:
建议使用一个电磁阀

网友:
气缸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无法完全同步。为了保证同步性,不般会加一套机械同步机构来保证同步性,比如升降台的剪叉臂结构。

网友:
必须同一个,但就是同一个也无法同步。灰心了吧。机械同步

网友:
一个两个都不能完全同步,所以用一个吧,好点还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