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阵列或复制问题

楼主(2020-11-10):
已知条件:
1、A、B、C三行的方框是同一个东西(很多个特征组合而成),不是实体!不是实体!不是实体!就是想多个特征一起阵列的意思!
2、A行间距是10,B行间距5,C行间距是20
3、A与B行在X方向不是对齐的,A行与C行在X方向对齐

问题描述:
SolidWorks软件中,我现在想分别得出A、B、C三行第一个,然后分别阵列,
1、怎么把A行第一个快速复制到B行第一个?(不是实体,复制不了,只能阵列跳过,如果阵列就会出现下面第二个问题)
2、C行第一个我通过A行第一个阵列可以得到,但是,当我再用C行第一个去阵列的时候,连带A行第一个一起阵列了,结果不对

以上两个问题烦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稍微麻烦点可以用草图驱动的阵列。

网友:
如果ABC大小一致,可以先画出其中一个,在派生草图画出另外两个,做出相对第一个的参考关系,最后单独阵列即可。还有就是画出一个特征,新建一个草图,在需要的位置画出一个点,初始位置也画,位置距离按照要求尺寸,然后用草图驱动阵列。

网友A:
多试试阵列里的选项,总会些你忽略掉的选项,会适合你的想法。

网友(点评):
大师,麻烦指点一下。你那个阵列3怎么去掉预原来的特征的,我阵列会带上原来的

网友(点评):
不防试下阵列面。。。。不是特征,也不是实体,仅仅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阵列里的选项,总会些你忽略掉的选项,会适合你的想法。

谢谢大师!
1、请问那个移动特征怎么弄得?可以图文演示一下吗,谢谢
2、我二次复制的时候还是会带上原特征,选项哪里我全部试了一遍,还是不行,烦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