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刀器,怎么用,什么原理,给你们上图

楼主(2020-11-10):
(无正文)

网友:
如果是机械的 这比刀柄方便很多吗?

网友:
这个长度方向的对刀器,主要是确认各个刀具之间的相对值,外部确认对刀器和定位原点的高度差。中心部分就是一个倒装的千分表,不过头部接触面积大一些,加弹簧伸出,加垂直上下滑配保证上下活动定位精度。

网友:
这个对刀器不同规格对应不同的高度,对刀时该规格高度减去表的读数就是实际对刀高度了,会比刀柄准一点点,精密加工时才会用到

网友:
一般用来做为Z轴的刀补。

网友(2021-01-08):
不是跟电子秤是一个原理吗?把刀都对到自己预想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