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增加金属摩擦系数的涂层或表面处理

楼主(2020-11-11):
求教增加金属摩擦系数的涂层或表面处理,需要耐磨。摩擦副:钢和另外一种金属
1,是否有涂层可以增加金属表面的静摩擦系数?

2,是否有一种金属,硬度高,和钢的静摩擦系数高,这种金属最好比较容易购买到

网友:
涂塑,涂橡胶,好像都有
就是不知道附着力够不够你的要求

网友:
普通钢材用激光熔覆做耐磨图层即可有需要加微信13406060809

网友:
机床导轨现在流行贴塑,就是一种特殊塑料,贴在导轨上,耐磨保护导轨

网友(2021-01-22):
表面织构在没有润滑的情况下,磨损稍大一点,但是摩擦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