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65H80P120的功能是跳转吗?

楼主(2020-11-11):
一试题说G65 H80 P120的功能是跳转,不懂,在此请教社区高手,是这样吗?怎么实现的?

网友:
各家的系统不一样跳转指令也不一样,

网友:
记得G65是宏程序调用,把H80(#xx=80)赋值给O0120的子程序,并调用子程序。

网友:
这是广数 低版本系统     用的    高版本的系统  直接 GOTO N多少就好了

楼主:
|灿盛001发表于 11-12 14:41这是广数 低版本系统     用的    高版本的系统  直接 GOTO N多少就好了
感谢大侠回答,大侠能解释下指令中各部分的含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回答,大侠能解释下指令中各部分的含义吗,

格式如此    你只要记住h80 代表无条件转移       还有比如 h02  h03   代表加减   即可    死记硬背呗    低版本的宏程序很麻烦  烧脑子,,,,,

楼主:
|灿盛001发表于 11-13 18:33
格式如此    你只要记住h80 代表无条件转移       还有比如 h02  h03   代表加减   即可    死记硬背呗    低版本的宏程序很麻烦  烧脑子,,,,,

感谢大侠,和大侠再确认下。
在此,G65 H80 P120的作用就是无条件跳至N120?

网友(点评):
打错了,N1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和大侠再确认下。
在此,G65 H80 P120的作用就是无条件跳至N180?

n120

网友:
这是A宏,现在基本都不用了吧,基本上都是B宏了

楼主:
|276582945发表于 11-17 09:47这是A宏,现在基本都不用了吧,基本上都是B宏了
感谢大侠回答,大侠能介绍下.A宏和B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