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视图边界框能不能隐藏或调整大小?

楼主(2020-11-11):
如题,这个边界框有时候比模型大很多,鼠标拾取有时候会误将整个视图都选上了

网友A:
边界框有时候比模型大很多
因为模型外可能有草图或者遗漏的零件,检查一下可能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模型外可能有草图或者遗漏的零件,检查一下可能有惊喜

是有些草图线条,但是不能删除呀,那些是和其他零件有引用关系的,
用来确定当前零件尺寸;如果软件边界完全在实体模型基础上偏移个距离就好了;
而且草图里的线条在工程图又没有显示,边界框仍然考虑草图的范围就不够人性化了
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些草图线条,但是不能删除呀,那些是和其他零件有引用关系的,
用来确定当前零件尺寸;如果软件边界 ...

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视图锁焦】功能

网友:
选取时考虑用过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视图锁焦】功能

我在家里的电脑试了一下,不存在草图很大,工程图边框也很大的情况,但是公司画的东西和这个差不多,边框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