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某某文件已损坏,无法打开,这个问题怎么搞

楼主(2020-11-11):
显示某某文件已损坏,无法打开,这个问题怎么搞

网友:
什么类型的文件?*.dwg? 找修复软件修复

网友:
请问牛头和马嘴对不上咋搞

网友:
找客户重新要个图纸吧,别因为文件恢复后导致尺寸误差,造成损失就不值了

网友:
修复一下,试试看,但大多数修复都是要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