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面复制粘贴问题

楼主(2020-11-11):
我从一个CAD图档复制图纸到另外一个CAD里面,粘贴的时候居然弹出对话框让选取文件,不晓得咋回事,以前没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直接粘贴复制就行了。具体见如下图片:
第一步,我复制一个圆
第二步,到另外一个文档里面点击粘贴
第三步,弹出一个让我选取文档的对话框
第四步,我点了选择跟取消都没有用
第五步,我点了取消,粘贴过后是一个图片

我用了右键复制,粘贴,CTRL+S/V复制粘贴,带基点复制粘贴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也用PU命令清楚了多余图层,一样不行。请大神们指点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这是中望cad,还是繁体字的。
你怎么想的

网友(点评):
公司装的,没办法

网友:
CAD,,版本问题吧。。换个试一试

网友:
你要在一个CAD里面打开两个文件,再复制粘贴。。

网友:
没用过中望,可能是软件自身问题

网友:
你没开其他软件或插件吧?  有一个小软件就是这样,开了后黏贴就是图片,那是出说明书或者操作手册时用的。

网友:
CAD版本问题,你复制的图的版本应该是低于你的电脑的CAD的(这属于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东西),但是不同版本的东西不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你需要转一下版本,然后再复制粘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