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上的M3的孔偏了2mm,将它堵住重新打孔会有问题不

楼主(2020-11-11):
补孔后重新打孔

网友:
孔打大点,镶件

网友:
补孔,重新打螺套孔,镶嵌螺套

网友:
再打个6mm的孔,镶个块,焊上抹平,重新钻孔

网友:
铝件最好镶套。

网友:
镶套 吧,铝件焊接不太好,操作不好控制

网友:
可以重新打孔的,螺纹孔比较小,能够做出来,但是铝材质做螺纹孔强度没有,很容易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