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沟槽高效加工

楼主(2020-11-11):
如图示沟槽现使用三面刃铣刀加工,请教更高效加工方案

网友:
可能也只能用铣刀来加工了,想再快一点就选用更多齿的铣刀吧

网友:
沟槽的侧面高度太重要了

网友:
嫌慢的话就搞精铸,免加工

网友:
批量大真的是精密铸造合适,否则成本太高了啊!

网友:
沟槽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建议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