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轴头紧固方法

楼主(2020-11-11):
一端是圆螺母,一端凸缘轴头,轴头直径170,铣扁距离150,用扳手的话需要的空间太大了吧?
轴两侧有筋板,筋板距离轴净空只有35毫米净空,
好像放不下扳手,还有哪些有其它方式?

网友:
套筒扳手试试看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1-11 20:53套筒扳手试试看
对边距离150,有这么大的吗?

网友A:
给个图片看看,铣扁方距离150,扳手口也夹不了。

网友:
有没有问题,看你怎么堵

网友:
钻个孔,用个轴当扳手

网友:
螺母上钻孔,套2长杆,外面操作

网友:
内六角沉头

楼主:
|wugehaoniu发表于 11-12 08:23螺母上钻孔,套2长杆,外面操作
我在想要不在轴头搞个小的方形或六角形凸台?,方便扳手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片看看,铣扁方距离150,扳手口也夹不了。

想在头部加工方形凸台,这样方便下扳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头部加工方形凸台,这样方便下扳手

对,这样可以,扳手可以夹四方台。

网友:
把扳手数模装配进去,模拟一下,看是否有干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