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软管怎么剪切,断面会比较齐

楼主(2020-11-12):
     硅胶软管由于比较软,一受力就截面就会变形,所以如果用剪刀的话断面就有弧度。用美工刀割的话,也要很小心,效率要不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套在一个硬管里再切

网友:
灌水,冻成冰,然后再切

网友:
外侧用两个对开的半圆管套住,用鸡肉加工厂的线锯去切

网友:
壁纸刀切,要么去买一个软管切刀,一面直,另一面弧形,剪完了就是齐口。

网友:
定长自动断切,端面有一点点斜度。我们目前是这样做的。

网友:
压扁以后切

网友:
淘宝搜切管刀

网友:
亚德客有那种专门切管子的剪刀,专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