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杆滑块的问题

楼主(2020-11-12):
如图,A我知道可以,D呢?D也可以实现,那么D和A比有何优劣?题中未给出尺寸,所以尺寸是任意的。

网友A:
多项选择?一直觉得这样考试就是误导小朋友。约束条件都不充分,哪儿来的合理,就算A和D,拿给我做,一样让它们卡死,转不了整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项选择?一直觉得这样考试就是误导小朋友。约束条件都不充分,哪儿来的合理,就算A和D,拿给我做,一样让 ...

假设距离合适,你要尽量让他们转整圈

网友:
1号件叫固定底座,自然是固定的.

网友:
D机构中有个旋转点距离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