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沉头螺钉的角度都是90度吗

楼主(2020-11-12):
请教,沉头螺钉的角度都是90度吗?(头是内六方的,我在手册里只查到90度的,)

网友:
并不是,比如

GB/T 974-1976        十字槽120°半沉头螺钉

网友:
正负几度应该很正常的。

网友:
不同的标准,一定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头是内六方的,我在手册里只查到90度的,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长期订单量比较大的话,角度可以定制的

网友(点评):
不考虑,只谈标准件

网友(点评):
你图示的螺钉为内六角沉头螺钉,国标为GB/T 70.3,它的角度标准要求为90~92度

网友:
这样看过去,肯定大于90度!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14 22:11这样看过去,肯定大于90度!
目视,约为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