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件清单个别的项目显示长度未指定

楼主(2020-11-12):
如题,长度未指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型材应该是焊件图标,现在却是普通实体那种文件夹图标
这里好像缺少很多默认的那些长度,角度信息
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显示未指定,
手动把代码补充居然也不行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镜像后用手动剪裁,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是肯定出现,是有概率的,反正习惯就可以避免

网友:
这类问题,自己试着更改下设置,多试几次。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12 20:03这类问题,自己试着更改下设置,多试几次。
目前只发现是和镜像有关系

网友:
在装配模块下面设置整改。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15 21:30在装配模块下面设置整改。
没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