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存为后打包

楼主(2020-11-12):
问题描述:  规定得在零件前面加上图号,所以一般设计好之后都是讲零件体或者组件进行一个另存为起到更改名字的作用。但是,弄好另存为,打包出来之后,发现还有另存为前的零件或者组件,是不是这些零件或者组件跟其他孔位关联的关系导致呢?如果是,请求咨询如何解决?

楼主:
问题描述:  规定得在零件前面加上图号,所以一般设计好之后都是在零件体或者组件进行另存为 ,起到更改名字的作用。但是,弄好另存为,打包出来之后,发现还有另存为前的零件或者组件,是不是这些零件或者组件跟其他孔位关联的关系导致呢?如果是,请求咨询如何解决?

网友A:
哪个软件

网友B:
你直接打包,在选项里选择加前缀或后缀

网友C:
即使另存为,原始关系也是关关联在原文件名下的。用自带的浏览器改名,或者高版本直接在软件里改名。然后打包。

网友D:
打包另存到桌面,看清楚另存时的提示信息选择。重命名之后再保存到新文件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软件

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另存为,原始关系也是关关联在原文件名下的。用自带的浏览器改名,或者高版本直接在软件里改名。然后打 ...

你好  你说的用自带的浏览器改名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打包,在选项里选择加前缀或后缀

谢谢  我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包另存到桌面,看清楚另存时的提示信息选择。重命名之后再保存到新文件夹里。

谢谢 , 我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打包,在选项里选择加前缀或后缀

这样不行,我每一个零件或者每个组件都有独立的图号,这样加前缀或者后缀,加的东西是一样的。

网友:
打包之前把关联给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