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扭力液压阻尼合页

楼主(2020-11-12):
    现需要这样门合页:门是上下开启;需要在往上开到任意位置的时候,可以放开手,门停滞;门的重力等因素需要合页有20N*m的扭力;门可能每天的开闭量为几百次。

     使用机械的停滞结构,多为摩擦带来的停滞扭力,使用寿命会短,不够使用。

     使用氮气弹簧的四连杆结构,中间位置没有自动停滞。

     目前液压阻尼合页,阻力没有超过5N*m的。

     两个正反向的止回阀结构,用氮气的介质,倒是一个方法。。。。。。

     用过类似的,请推荐一下标准件。

网友:
找到个大的

网友(点评):
阻尼片的

网友:
用个液压缸两个单向阀代替也很简单。

网友:
能用氮气弹簧的话  考虑下电动缸, 这种大扭力的合页估计没有,以前我也找过。

网友:
每天的开闭量为几百次,这个对于阻尼类的有难度啊。

网友:
慢慢找应该有

网友:
加了阻尼,如果是人力开门,不会很困难吗

网友:
你多用几个不就超过20NM了么

网友:
有这种阻力支撑架供楼主选用。。

网友A:
20Nm人力去关不是很吃力吗

楼主(2021-05-11):
引用 网友A:
20Nm人力去关不是很吃力吗

门本身的自重都已经消耗了15N*m,开关门的拉手离铰链350mm,开关门已经不重了。

后来找到了一个,有需要的可以试用一下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373.35b17484KcZCNr&id=604191966275

网友:
上开门的支撑我知道一款可以大于20N.M   。可以联系我

网友(2024-08-03):
这款合页里的配件谁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