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软件没显示崩溃就退出了

楼主(2020-11-12):
最近淘宝买了个SW2016软件,包安装的,以前也到那家买过几次没出现问题,这次软件装好,一开始画三维没出问题,只是鼠标中键旋转一直卡,百度了一下说鼠标不好,换了一个无线鼠标感觉是好了,但老是装配体装着装就掉了,软件自动退出了,最多10分钟就掉一次,重新换鼠标(第3个鼠标),还掉软件,关键装配体不大,还没画到100张图纸,以前的台式机工作站最多就是显示崩溃,现在连崩溃也不显示了,都不带卡的就掉了,秒闪。现在的电脑是惠普工作站,二手笔记本,配置应该是够了,有没哪位大神以前遇见过同样问题,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二手笔记本

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了

网友:
SW习惯就好,经常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奔溃、转圈圈等。正版的都这样

网友:
重做个win7吧系统,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或许你可以试试cro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了

所有的问题或多或少都和穷有关系啊

网友B:
我也是在淘宝上边买的2016版SW,很好用,没出现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安装了win的一些升级补丁了,之前我也是过,现在我这个win7是7年装的,懒得理,c盘大,内存经常说不够,难以理解。
之前4gb的时候开autocad,inventor,加2个qq,2个旺旺,还上一堆网站,都够用,后来补丁多了,现在6gb开SolidWorks2014都会报不够内存,开机摸两下就是用了5gb
最可恨的是千牛还有电脑管家,微信,体积比5年前足足翻了三番,开这几个破软件耗内存比inventor还猛几倍。

网友:
2016版SW,大伙意思是淘宝上买的是正版?

网友:
软件太高端了,我都是用破解版

网友:
在添加删除里把所有的VC++运行库2005、2008、2010、2012都删掉,然后在SW的安装包里找prereqs文件夹,把所有的VC++再安装一遍

网友(点评):
.net framework 3.5和4.52也可以考虑重装,在dotNetFx文件夹里

网友:
主要原因还是电脑配置不给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淘宝上边买的2016版SW,很好用,没出现楼主这种情况

淘宝买的,和破解版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