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SolidWorks中1、2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20-11-12):
大家好!图中,SolidWorks中1、2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轻化 待更新

网友:
好像是装配体轻量化和零件有更新的标记

网友:
2楼说出了真相。

楼主:
如果我想将羽毛图案去掉,应该选3还是选4?

楼主:
"设定轻化到还原"与"设定为还原"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点评):
设定轻化到还原是针对整个装配体的,设定为还原是针对选中的

网友:
选择设定轻化到还原或者关掉装配体,重新打开模型时选择“大型装配体”试试。

网友:
刷新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定轻化到还原"与"设定为还原"的区别是什么?

还原到轻化---压缩
轻化到还原--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