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装配体,大链轮和轴定义装配关系时,报错,这是为何?谢谢!

楼主(2020-11-12):
大家好!图中装配体,大链轮和轴定义装配关系时,报错,提示信息如下,这是为何?谢谢!

网友:
大链轮和轴装配关系,你都定义了哪些配合?

网友:
字面意思就是冲突了。。。。。。
软件不会骗你的。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个键槽没有以轴线对称。

网友:
两个组件没柔性

楼主:
我是没有将2个组件进行柔性化,2个组件柔性化后就可以定义平行配合了。谢谢 @米米hu。

什么时候需要将子装配体柔性化?是不是所有导入到装配体的子装配体都需要柔性化?还是只需要将需要运动的子装配体柔性化?谢谢!

网友:
这估计是数模有误差,可以画一个圆柱用来做装配基准!

网友:
你可以不要重合, 试试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