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的治具关于丝网印刷

楼主(2020-11-12):
图一是印刷物,直径150的圆切除盘边,要在一个面上印刷图案。怎么做治具固定这个印刷物?
我的想法是如图二,做一个零件直接将印刷物卡进去,但是如图三,每次印刷完后,安装下一个印刷物的时候,怎么做一个定位的机构。
求大佬教教。

网友:
角度定位还是轴向定位?角度定位的话,齿轮齿条是不是伺服控制?轴向定位的话可以做个气动手指替代你那个夹子零件行不行?

网友:
这个感觉设计的像副治具!

网友:
建议楼主改用移印,工件用转盘式多工位的,工件直接放在治具上。
一个人上下料或者吸盘自动上下料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