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A断裂原因分析

楼主(2020-11-13):
一个称重传感器,用的40CrNiMoA,锻件,调制硬度HRC39-41,表面镀镍。个别产品会出现下端断裂的问题,断裂面如图所示。概率问题,大概一两千件出现一个吧。
现在有几个疑问:
1:为何断的都是下端,上端从未出现过断裂,感觉即使出现偏载产生额外的弯矩,也应该是上端为危险点;
2:螺纹退刀槽处最小直径比螺纹底径小,为何断裂的都出现在螺纹根部而不是退刀槽处,是因为螺纹加工导致的机加表面微裂纹么还是什么?
3:已知断裂的原因可能为货主经常偏载,出厂要求是竖直的拉,但是实际货主行车位置不够时都是侧拉,那这种侧拉的疲劳也是在远小于破坏强度就产生了,还是由于过载先导致微裂纹再逐步扩大?
4:就这个断面是不是看不出材料是否存在缺陷?
5:该传感器上下的螺纹连接都是松螺纹,非紧螺纹。
现在想到的有这些,希望大神专家们帮忙解答下,不胜感激
有个类似的分析文章如下:(但是没找到我想找的,可参考)
有篇文章:《电子吊秤的机械安全性分析》大概阐述了可能破坏的原因,但是没找到我想要的答案,大概受力什么的可参考这个文章。

网友A:
标准的贝壳纹疲劳断裂:

【魍生技】常见疲劳断口形貌特征
http://www.cmiw.cn/thread-1017743-1-1.html

见③

网友B:
要去专业的断口分析部门去做断口分析,查明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贝壳纹疲劳断裂:

【魍生技】常见疲劳断口形貌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去专业的断口分析部门去做断口分析,查明原因

嗯,已发出去做分析了

网友:
2的原因可能性大。
硬度蛮高又有氢脆可能

网友C:
内应力过大,尖角改R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应力过大,尖角改R了吗?

退刀槽处就是一个R角,但我也怀疑螺纹根部半圈和R角相交处会不会是导致其应力集中并产生初始裂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