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什么时候需要将子装配体柔性化?是不是所有导入到装配体的子装配体都需要柔...

楼主(2020-11-13):
大家好!SolidWorks中,什么时候需要将子装配体柔性化?是不是所有导入到装配体的子装配体都需要柔性化?还是只需要将需要运动的子装配体柔性化?谢谢!

网友:
需要运动的柔化

网友A:
原则上是需要运动的柔化,但是建议都不要柔化
这软件跟神精病一样,今天动的好好的,明天一打开全是红的

网友:
确实模拟那时柔化就好了 其他时候关了

网友:
柔化的越多,出现问的的几率就越多,我是较少零件的模组柔化,零件多的久刚化,要拖动就把模组单独打开拉动,除线问题几率小

网友:
有螺纹连接,齿传动的,都适合用柔性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是需要运动的柔化,但是建议都不要柔化
这软件跟神精病一样,今天动的好好的,明天一打开全是红的

确实 ,今天柔性都是好的,明天打开一对警告和红叉,但是刚性好之后再柔性又好了,要么就是删除个警告的配合,又好了,简直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