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况应该采用哪种密封圈合适?

楼主(2020-11-13):
轴径:28mm                                                                                                    如果还缺少什么条件,请各位指点出来!谢谢~

网友A:
这个转速会冒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速会冒烟的吧

油    温度:22°

网友A: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啊,v=5m/s,d=28mm,n≈57rad/s,这个比二级电机转速3000rad/min=50rad/s都快了啊

直接照着二级电机的密封扒下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啊,v=5m/s,d=28mm,n≈57rad/s,这个比二级电机转速3000rad/min=50rad/s都快了啊

...

实际电机转速就3000rad/min      我留了点余量      实际最高转速4.396m/s

网友:
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

楼主:
实际应用起来有点渗油(很少很少很少),跑机一天一夜摸着有油,属于正常现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起来有点渗油(很少很少很少),跑机一天一夜摸着有油,属于正常现象吗?

对不起,我说错了。这种高转速格莱圈不合适哦。高速旋转油缸是用磁环来密封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说错了。这种高转速格莱圈不合适哦。高速旋转油缸是用磁环来密封的,可以参考下。

磁环密封?这是什么密封圈?我怎么百度不到?求教

网友C:
再增加一层密封圈吧

网友D:
在手册上查旋转轴动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手册上查旋转轴动密封圈。

找到一种,因为第一次用不知道是不是安装的不对还是设计的不对,就是有渗油的情况。找找哪位大侠有这种密封圈的使用经验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增加一层密封圈吧

好像是可以,但是这样的方法对吗?

网友:
高压油泵轴头用的这种油封,但是转速不超过3000r/m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电机转速就3000rad/min      我留了点余量      实际最高转速4.396m/s

实际电机转速就3000rad/min      我留了点余量      实际最高转速4.396m/s

网友E:
这个速度,只能是机械密封。图上看,这个密封槽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速度,只能是机械密封。图上看,这个密封槽不够大

机械密封?密封槽不够大?我应该用哪种密封圈?

网友:
浮动油封

楼主:
好像 没有这么小的浮动密封圈??这种高速旋转的场合适用吗?

网友:
轴用YX型密封圈。

网友F:
完全可以参考一下旋转接头的工艺,百度一下类似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参考一下旋转接头的工艺,百度一下类似很多。

旋转接头的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