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如图做管道相交,怎么优化好点啊

楼主(2020-11-13):
(图片)

网友A:
管道内是什么介质?主管道和支管管径分别是多少?看图片中的管道好像是卷制的槽管。

网友B:
请明示:这个“优化”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明示:这个“优化”是啥意思?

感谢陈老师回答我的问题
我看到展开图上有2圈,怎么能把这个挖口做的近似于一圈 好激光下料,我是用异形板画的 然后拉伸切除的 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内是什么介质?主管道和支管管径分别是多少?看图片中的管道好像是卷制的槽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陈老师回答我的问题
我看到展开图上有2圈,怎么能把这个挖口做的近似于一圈 好激光下料,我是用异 ...

楼主:
谢谢陈老师,请问下截图的书哪里有的买啊,找不到

网友:
这种情况下,用直管去修剪斜插管才算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