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过低不利于散热,在实际中不低于多少

楼主(2020-11-13):
现在项目里选定的减速电机的参数是额定输出转速13R/M, 电机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加变频器控制。   根据客户的要求,减速机输出转速要在4.5--9R/M. 这样的话电机的转速要控制在一半以下了,这样对电机散热不好把,求大佬指点,我想在保证输出扭矩足够的情况下,换成额定输出9--10R/M的减速电机 ,这样行吗

网友A:
   换风扇独立控制的,而不是靠电机轴带动的电机。

网友B:
可以的,或者用变频电机也可以。变频电机就是风扇独立控制的,而不是靠电机轴带动的电机。

网友:
不会发图片,我们这一台门机,那个小车行走电机和上面的散热风扇个头差不多,这下你知道了吧。要不就换个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独立控制的,而不是靠电机轴带动的电机。

您说的是变频电机 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或者用变频电机也可以。变频电机就是风扇独立控制的,而不是靠电机轴带动的电机。

变频电机是不是要贵点的啊
选的是普通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频电机是不是要贵点的啊
选的是普通电机

我重新选额定转速9转或者10转的要好一些把

网友:
减速比选大一点,还可以增扭。

网友:
如果不是变频电机或者伺服,速度调慢了,扭矩也跟着下降,不如换减速机

网友:
尾部风扇拆了,换成轴流风机

网友:
楼上的办法简单方便

网友:
换成变频电机,否则普通电机长时间在低速运行不可靠的

网友:
减速电机的实际转速不低于多少才能正常运行?这个问题找减速电机的厂家先咨询问下。

网友:
太简单了,外加一个轴流风机,管它电机多少转。

网友C:
这种一般产品样本册上面都会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产品样本册上面都会标注。

好的,我在样本手册上查查

网友D:
频率下降速度就下降,扭矩也会下降的。通过二级减速吧速度降下来或者选择减速比大的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下降速度就下降,扭矩也会下降的。通过二级减速吧速度降下来或者选择减速比大的减速机。

0--50HZ 不是恒转矩输出吗

网友E:
第一还是应该老实的用变频电机
第二,普通电机低于20HZ散热不好,我们一般控制在20HZ以上
第三,一般不是恒转矩输出的。一般变频电机尤其是大电机,铭牌上会标注,比如10~30HZ恒扭矩 30~50恒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还是应该老实的用变频电机
第二,普通电机低于20HZ散热不好,我们一般控制在20HZ以上
第三,一般不是 ...

你好,选用的是普通电机,频率应该不会到20HZ一下,至于名牌上的参数我跟厂家问一问

网友(2022-09-17):
请问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差价能在百分之几左右?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独立控制的,而不是靠电机轴带动的电机。

正解,一看就是用过sew减速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