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装时DD马达和旋转平台的区别,DD马达可以侧装吗

楼主(2020-11-13):
各位大佬,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现在要做一个多旋转的平台,其中有的平台是绕x,y轴旋转,就是侧装的,开始选的旋转平台,角度精度可能不太够,所以考虑用DD马达。一般DD马达都是水平安装,不知道侧装咋样,听说断电会出现摆动?求助

网友:
您好 可以考虑三共FRA系列产品,重复精度±5秒,应该能满足您的要求,水平竖直安装都可以。

【样本资料】三共机械 伺服转台 FRA系列2020年6月(最新版).pdf

网友:
四轴或五轴不就可以嘛,X Y都能动精度也高。

网友A:
DD马达,可以选断电抱闸刹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马达,可以选断电抱闸刹车了啊

DD马达都没有抱闸刹车啊

网友:
看看中空旋转平台,就是速度可能不是很快。

网友:
DD马达与旋转平台的区别最大的就在旋转速度上面,一般低转速才会用旋转平台,DD马达用在中转速上面,高转速他们都不能用。。。

网友(2021-11-23):
你好!精度不够的话,选我做的德国Melior motion 自消隙精密减速机,齿隙小于0.1弧分,精度高而精度恒定,承载力是其它形式的产品的20倍到30倍,稳定性强,刚性好,满载使用寿命:20000个小时。主要代替进口DD 马达,分割器,其它形式的高精密减速机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场合。有什么疑问,请联系我。杨:1983609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