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内壁如何防止生锈

楼主(2020-11-13):
缸筒内壁如何防止生锈/ b: N2 @& V- M( V

网友:
啥材料?啥处理?

网友:
一直用,别停

网友:
加润滑油,经常使用

网友:
缸筒内接触什么介质?是否生锈与材质,环境,使用条件都有关系。

网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网友:
液压缸筒就不会生锈,也可以内壁镀镀铬处理

网友:
气源气体里面增加润滑油。

网友(2020-12-29):
涂好油液,密封住,放置在干燥场合,定期检查

网友:
内壁镀硬铬不是为了防止生锈,而是为了增加硬度,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