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这种型号的气缸?

楼主(2020-11-13):
有没有这种型号的气缸,气缸要完成两个动作,夹紧和旋转,两个要分开动作,先夹紧,然后360°旋转数圈

网友:
升降摆动气缸

网友:
伸摆气缸

网友:
伸摆气缸  SMC有 货期1-到2个月  你等得起嘛?

网友:
没有的,楼上说的SMC摆动缸,只能摆动180°,你要360°旋转几圈,不但要中空,还要至少2路气滑环。

网友:
SMC,MRHQ系列的气缸。

网友:
旋转夹紧气缸只能旋转90°

网友:
SMC的伸摆气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些气缸都不能旋转360°

网友:
旋转压紧气缸可以实现,旋转后再压紧,可以非标定制旋转角度。

网友:
旋转夹紧气缸也只能180°,这样只能自己做吧,夹爪气缸加步进电机

网友:
旋转气缸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