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做的非标项目

楼主(2020-11-13):
铝管全自动倒角冲孔冲弧收口机1、倒角
2、自动检测指定圆周方向
3、双边有芯冲孔
4、冲弧口
5、收口
节拍6秒
机器还没发货,有另外其他行业两家厂看到了,今天各了一台,请大家后续关注
欢迎各位大侠交流

楼主:
设备调试完成,我某次上厕所拉屎,灵光一闪发现有个气缸机构多戳鱼,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如果有下一台,可以再改善

网友:
成本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调试完成,我某次上厕所拉屎,灵光一闪发现有个气缸机构多戳鱼,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如果有下一台,可以 ...

设备调试完成,我某次上厕所拉屎,灵光一闪发现有个气缸机构多戳鱼,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如果有下一台,可以再改善

网友:
这个触摸屏装的真性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调试完成,我某次上厕所拉屎,灵光一闪发现有个气缸机构多戳鱼,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如果有下一台,可以 ...

走火入魔了。

网友:
典型工件图上个呗。

网友A:
模型的贴图还是触摸屏的画面真是很逼真。不知道大侠是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型的贴图还是触摸屏的画面真是很逼真。不知道大侠是怎么弄的。

草图  插入草图图片  完成  显示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  插入草图图片  完成  显示草图

拖入贴图,选择图片,然后调整大小角度即可,不是草图

网友:
设备实物拿出来秀秀,大家学习参考一番。。。

网友:
引用 楼主:
拖入贴图,选择图片,然后调整大小角度即可,不是草图

我的意思是这样也可以  方法也不是唯一的嘛.

网友:
底板这么厚?什么材料,大理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调试完成,我某次上厕所拉屎,灵光一闪发现有个气缸机构多戳鱼,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如果有下一台,可以 ...

你这也是走火入魔了,拉屎都想着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