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插入零件问题

楼主(2020-11-13):
这是一个零件体,我在零件中插入了另外一个零件,也就是派生零件,结果我无法对这个插入的零件进行更改,比如删除,位置改变,可以点击删除按钮,然后这个零件没有了,我再保存下,就没有效果了,下次打开的时候这个零件还是一直存在

网友:
很奇葩的设计思路

网友:
把屏幕刷新或者装配体重建试试。

网友:
保存的时候好像要修改名字的

楼主:
这些办法都没用,我连打包都打不了

网友:
这种插入不如用装配方法。

网友:
其实你该看看你这个问题是不是个例。。按你的描述,我实测没问题,或许我也只是个例。

楼主:
装配图插入零件和零件插入零件是不同的用法,比如钣金件插入焊接螺母,用装配体就不太合适,我目前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发现都是2016版本的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后来是把solidworks全部删除干净后,重新装了其他版本的2016solidworks,之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总结:还是软件本身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