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的低温冲击韧性

楼主(2020-11-14):
最近设计一个轴承座,存在冲击载荷,计划选用铸钢材料ZG270-500
,查铸钢的的力学性能,冲击韧性都是在常温下20℃的指标。
在低温环境下-20℃,该材料的冲击 韧性会下降多少,
或者有没有合适的铸钢材料在-20℃的冲击韧性不小于27J(接近Q345D的低温冲击性能)

补充内容 (2020-11-16 17:53):
记错了,Q345D在零下20℃的冲击韧性为34J

网友:
外协找能做理化试验的单位去做下-20℃的冲击韧性试验,就知道冲击功是多少。如果在低温条件下使用,最好去做理化试验,这些检验项目要保存检验结果。

Q345D在-20℃的冲击功你查下GB150的第二章,材料那一章有或者查材料的国标,国标号忘了,你自己查下。

楼主:
我想了解的是zg270-500在零下20℃的冲击韧性能否达到34J,如果达不到,通过合适的热处理工艺是否能达到。
或者通过热处理后最多能达到多少?

网友:
这种最好是在外协实现厂家地方做相关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