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0mm 圆形200目钢网 如何分离?

楼主(2020-11-14):
直径30mm 200目钢网来料堆叠,人工分拣不方便,有没有好的自动化方式可以协助分离开

补充内容 (2020-11-14 17:46):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钢网来料为袋装品,人工取网存在贴网现象,作业动作上存在时间浪费,现在需要将钢网分开,总共有两种不同目数的材料都需要这样处理。

第一种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二种

分离效果

分离效果

网友:
直径30mm 200目钢网来料堆叠,人工分拣不方便,有没有好的自动化方式可以协助分离开
本主题由 管理团队 于 2 分钟前 审核通过

网友A:
来料什么状态,需要达到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料什么状态,需要达到什么状态

来料是堆叠的,需在单片分离就行,没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料什么状态,需要达到什么状态

来料堆叠,无规律且有部分变形,需在达到单片分离状态就行。

网友:
上图呀!论坛里有很多大神的

网友:
滚筒洗衣机,放满水,强劲模式,3分钟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寄点给你帮忙试试

网友(点评):
好的,苏州相城风北荡路62号4幢135号。龙柯明收,15335285860

网友B:
都没仔细看题
两种筛网材质尺寸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目数不同。混在一起,需要分开。

从思路上讲,有以下几个:
1:视觉识别(纤维排列方向不同)
2:厚度区别(假设厚度有区别,但是因为工件不是很平整,这个思路估计够呛)
3:密度区别(如果有的话)

楼主还要描述清楚厚度和密度是否有区别才能判断。
最佳方法是从一开始下料就分开。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没错,应该不会混在一起,目数分辩比较难,还有个办法,稳定的气源来检测目数,过滤器产品做过分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寄点给你帮忙试试

震动盘不靠谱吧!分离不了吧!

网友(点评):
是有难度,电机碳刷那个弹簧,手都撕不开,振动盘也要把它分成一个一个,主要是怎么创造条件让他变成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寄点给你帮忙试试

你怎么可以这样妮?要对回答你问题的人心存感激。这种振盘好像可以哟  ,完了,估计又有人要举报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可以这样妮?要对回答你问题的人心存感激。这种振盘好像可以哟,完了,估计又有人要举报我了

谢谢你的好意,没有不怀好意,真心的希望你能帮到我,所以才希望寄点材料帮我验证一下,引起分歧在此表示歉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仔细看题
两种筛网材质尺寸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目数不同。混在一起,需要分开。

一种新思路:
目数不同,对气流的阻力就不同,可以用气吹,阻力大的会跑的比较远,阻力小的跑的比较近
先整理好,送吹,实验好气流和吹送的距离,分隔收集。

这个应该是比较经济可靠的方案。

单纯靠振动盘是不行的。

网友:
这种通过目数来区分,不太容易!

网友:
皮带和滚轮配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