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根部焊接后怎么打磨抛光?

楼主(2020-11-14):
求助:
如图圆管是壁厚0.5mm不锈钢管,与板材焊接是怎么焊的,怎么抛光打磨这么圆滑的(看不出鱼鳞纹)

管内是磁铁,磁铁怕高温,肯定是线焊接管与板,然后装磁铁封堵管子。但是图2种的管子两端磨也很圆滑,这得用什么样的工具工艺呢?

抱拳!

楼主:
难点:
1·管子壁薄,容易焊漏;
2·堆料焊接圆滑一致;(或许管和板子中间是套了机加工件,但是焊接打磨成这样也不容易)
3·打磨掉鱼鳞纹不要磨
4·镜面抛光难;(如果电解抛光,不知道60度以内温度抛光需要多久)

楼主:
银基钎焊能用于食品器械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A:
这么光,楼主确定是焊接的吗?

网友B:
看看这种工具,用细砂纸带打磨

网友C:
我觉得像是机器自动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光,楼主确定是焊接的吗?

是焊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焊机,什么方法打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高频感应焊接?加热之后加焊丝,自然流淌?不过焊缝看起来这么饱满?钎焊能焊出这效果吗?

抛光,我知道一些,可以用喷射磨料抛光,或者放有抛光料的震桶里面,或者能运转起来和磨料混合摩擦,
或者制作专用机械抛光,或者用抛光液,然后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种工具,用细砂纸带打磨

这个对于磨焊接的部位,效果不理想,也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高频感应焊接?加热之后加焊丝,自然流淌?不过焊缝看起来这么饱满?钎焊能焊出这效果吗?

...

钎焊采用镍基焊料,还是银基焊料? 如果用电解抛光是不是会变色,以前做个一批电解抛光的件2种材料焊接部位变色严重。
我这个管是薄臂管0.4mm,堆料焊接我们没这个手艺,更不用说焊接成这样子了。
试过用一个机加工件圆滑过渡,再焊接,但是焊接还是不好看,达不大他这效果,我们的焊缝超过3mm,而且是鱼鳞纹状,不好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钎焊采用镍基焊料,还是银基焊料? 如果用电解抛光是不是会变色,以前做个一批电解抛光的件2种材料焊接部 ...

抛光液会变色的,所以要镀铬才好看。

那个扁铁是贯穿的吗?留一点缝再用钎焊感觉应该会好看一点,
或者扁铁有个坡口,焊丝量固定好,这样感觉会饱满一些,可实际就不知道了。

网友E:
羊毛轮最适合来抛光不锈钢管的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羊毛轮最适合来抛光不锈钢管的表面了!

这种小缝隙怎么抛呢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像是机器自动焊接的

同意!应该是自动焊的,一致性高,也方便后续打磨抛光。

网友:
lz这个是不锈钢管吗?

里面放磁铁,这么奇怪的设计,能用来干什么?

网友C(2022-06-01):
引用 楼主:
是焊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焊机,什么方法打磨

lz的疑惑,研究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疑惑,研究出来了吗?

不是大侠。焊接完全外行,也好奇这是怎么焊、怎么打磨的。
看图片,抛这么亮,能想到的也就手工抛(批量大肯定就不合适了)、电解抛光了;
看形状,只有磨粒流、超声波、电解抛光;
看介绍,管壁这么薄,磨粒流、震动抛光估计不行,手工还能考虑(其他机械式的抛光方式肯定会造成变形了),电解抛光、超声波比较合适了;

那么猜测,可能是电解抛光(不过真没接触过这种)。

记得还看到过一种方式,看过视频,工件挂设备里,一会儿就变得特别光亮了,脑子有点儿不好使了,怎么都想不起来具体的方式了,似乎是火焰、等离子还是什么,容我再想想和找找。。。。。。

找到了,原来看到的就是”等离子抛光“,感觉贴主的这个图片用这种工艺的可能性也很大。不会添加链接进来,下面是视频网址:
等离子抛光机(去毛刺/镜面抛光)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Z4y1A7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