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盘问题

楼主(2020-11-14):
跟振动盘厂家沟通是  要给什么数据给他?机器底部到接振动盘料口的高度  产品样式    还是自己规划出震动盘的大小     小白求教

网友:
问问厂家要啥,你就准备啥。

网友A:
振动盘的承重,能装多少料

网友B:
振动盘的旋向,料槽长度,振动盘的尺寸,振动频率,电压。这些定下来之后,让供应商先给你做个方案或者,问供应商需要你提供哪些目标数据才能帮你做选型和方案。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全面,里面有一点,振动盘的频率,很难提前确定,即使专业的振动盘设计师,也很难计算准确,也是大致估算一个范围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全面,里面有一点,振动盘的频率,很难提前确定,即使专业的振动盘设计师,也很难计算准确,也是大致估算一个范围

网友(点评):
就是先大致估计一下

网友:
第一次沟通,把你的物料拍个照片,标上尺寸,你需要的出料速度,越详细越好,厂家会给你提供满足你条件的3D图,收到3D图和你设备配装,在确定最终方案

网友:
3D图都是轮廓图,园振,直振的外轮廓尺寸,出料口到安装面的高度,细节的确定最终还是要实物做实验,细节怎么变化,外轮廓尺寸是不变的,出料口的高度,都是上下左右,±20MM可调的

网友C:
设备在设计,安装过程中,有改动,那些地方和振动盘有干涉,要通知振动盘厂家,厂家会根据你的要求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在设计,安装过程中,有改动,那些地方和振动盘有干涉,要通知振动盘厂家,厂家会根据你的要求更改,

非常感谢 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的旋向,料槽长度,振动盘的尺寸,振动频率,电压。这些定下来之后,让供应商先给你做个方案或者,问 ...

非常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的承重,能装多少料

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
振动盘,一般是提供需要振动输送的工件,他们会针对工件来做试验的

网友:
如果都不知道的话可以问下振动盘厂家,根据你自己的产品尺寸及要求(是专用盘还是通用盘),确定下大致需要的出口高度,还有出料速度,,最大盘径,底盘直径等,跟振动盘供应商交流,那边会给出合适的方案,再根据你这边的要求更改以满足自身生产需要。

网友:
振动盘都是手打出来的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