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是什么电机?E002436630810ASBN050810233014,根据这个能判断出电机类型吗?

楼主(2020-11-14):
大家好!图中这是什么电机?E002436630810ASBN050810233014,根据这个能判断出电机的类型、电机额定扭矩、电机的转速吗?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还是三相异步电机?图中1、2、3分别指电机的哪部分?谢谢!

网友:
1估计是刹车,但没见过这么长的刹车,2是电机(类似东元的那种异步交流电机),3是减速机,看样子还是个高速比的减速机

网友:
1、可能带检测的风扇,
2、交流电机
3、减速器,至于减速比多少?待定

网友:
楼主,学会提问很重要。

网友:
那一长串代码是某公司的物料代码吧?没有代码的定义,看不出电机的任何参数和技术数据。

网友:
是变频电机?

网友:
应该是三相异步电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