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梯形丝杆的输入扭矩问题

楼主(2020-11-14):
各位大侠好,最近很困惑步进电机带动梯形丝杆输入扭矩问题,分以下两种情况:
(1)梯形丝杠竖直使用,竖直负载3kg,梯形丝杠Tr16x3,滑块速度约10mm/s;
(2)水平使用,梯形丝杠Tr20x4,负载25kg,滑块速度约20mm/s。
我先计算的螺纹升角λ,然后根据T=1/2*d2*F*tan(λ);
注:d2为螺纹中径;
竖直安装时,重力和外力均算进F中;
未安装减速机。

然后根据该扭矩T小于样本中步进电机的静力矩进行选型;
同时考虑步进电机转速,根据矩频特性,确认步进电机此时的输出扭矩。

问题1:
1.水平安装时,F怎么确定呢?
2.计算结果比别人算的结果小的很多,这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大侠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丝杠所需的驱动扭矩的计算公式不对,先计算丝杠的导程然后,根据公式T=(Fx导程)/(2pai*机械效率)

竖直安装时,推力为运行时的重力+摩擦力

水平安装时,推力克服的是摩擦阻力=miu*mg
把你的实际题目的已知条件和计算过程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所需的驱动扭矩的计算公式不对,先计算丝杠的导程然后,根据公式T=(Fx导程)/(2pai*机械效率)

竖 ...

您好,麻烦看下竖直方向的计算吧,谢谢。
滑块10mm/s的速度,对应丝杆的转速为3.3r/s,即198r/min,一般步进电机在这个转速下扭矩还能保证。

竖直方向

竖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所需的驱动扭矩的计算公式不对,先计算丝杠的导程然后,根据公式T=(Fx导程)/(2pai*机械效率)

竖 ...

这个是水平丝杆的计算,麻烦也指点一下吧,谢谢。
滑块运动速度20mm/s,导程4mm,则步进电机转速为300r/min。

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